有用2812控制LCD1602液晶显示的吗?

楼主(2013-04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的1602是直接连到2812上的吗  一般都是由CPLD做译码的   不知你的是怎么连接法  如果是做了译码的  我有代码 可以给你

网友B:
我现在也需要做个显示,求指教

网友C(2014-09-17):
引用 网友A:
你的1602是直接连到2812上的吗  一般都是由CPLD做译码的   不知你的是怎么连接法  如果是做了译码的  我有 ...

你好,能发我一份吗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能发我一份吗。。。

你好   参考一下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好   参考一下吧

谢谢你哈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好   参考一下吧

你好,我是新手,我想问一下你这是用串行通信还是并行通信呀?我看你的程序gpio.c里面,应该是并行通信,那要怎么连接呀?新手有点不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我是新手,我想问一下你这是用串行通信还是并行通信呀?我看你的程序gpio.c里面,应该是并行通信, ...

这个代码是有CPLD做了译码的   也就是液晶在CPLD上接着
做了映射     新手比较不好理解   慢慢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