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都是220V变9V,这两个尺寸到底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呢?

楼主(2013-04-21):
我想做个智能家居方面的电源,就是把墙壁插座上零火线上的220V电压变成5V给MCU电源供电,后期自己设计PCB版做成遥控插座!!
现在请教下下面两个变压器都有220V转9V的且功率都能做到5W或以上,有什么区别呢??本人菜鸟,请明示!!,
既然有小规格为什么市面上有很多还是用大尺寸的呢??
小尺寸我看淘宝上有1cmx1cm的都有!!

网友A:
楼主贴出的图,右边那个好像不是工频变压器(左边那个是)。至于淘宝上的1cmx1cm变压器,肯定不是工频变压器。

网友B:
大体积的,工频变压器,工作在50HZ,控制电路电路简单,干扰小,可靠性高,但功率密度小;
小体积的,开关变压器,工作在15KHZ以上,控制电路复杂,可靠性低,但功率密度大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体积的,工频变压器,工作在50HZ,控制电路电路简单,干扰小,可靠性高,但功率密度小;
小体积的,开关变 ...

那请问我用小体积的那个后面整流滤波出来的5V给单片机供电可靠性怎么样呢??

网友C:
小体积的,哪个你至少还要个13001来做控制
如果是工频变压器 整流 滤波后可以直接用
不过如今一般都是开关电源的方式 5V 1A 有很多方案的 坛子里找找,现成的就有

噢,谢谢,求链接!~

网友D:
前面是工频变压器,后面是高频变压器
高频变压器不可直接AC2DC,
LZ如果不需要隔离的话,可以用电感,做个buck,体积小,效率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