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麻烦各位帮忙看看单片机能不能用

楼主(2013-04-21):
公司有一堆电了门锁的废板,上面有一块ATmega48单片机,想拆下来做其它用

单片机与编程连接

芯片不能擦除,也不能编程

读出的熔断位,熔断位不能修改

板上电能工作,不能编程

网友A:
编程器有问题吧,怎么读出全是0?

网友B:
先找个正常的ATmega48芯片试试,确定是否编程器有问题,加密后整个芯片应该能够擦除的。

网友C:
只要芯片是好的,任何时候都可以擦除再编程,不过这样焊在电路板上的,编程的脚位可能会受到其他元件的影响,无法编程,需要把芯片用热风枪吹下来,用你新做的电路板来编程

网友C:
共用引脚引起USBASP下载错误,经验分享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519016-1-1.html

网友D:
只要芯片是好的,任何时候都可以擦除再编   对

楼主:
先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!!

之前我也将芯片拆下焊到最小系统试过,同样是这种情况。
怀凝是熔断位配置的时钟在原板和最小系统板不匹配,所以在板上直接用引线接上SIP编程器,
但情况还是一样。

今天又试了下,在无意中张REST引脚真接接到公共线(GND),擦除芯片成功,也能够编程了。
试了几片都可以用了,真搞不明点解REST要接到GND,擦除芯片成功之后不再接地,也可以
正常编程和擦除。

网友C:
应该是RESET脚被配置为IO用了,这时ISP会失效,好在ISP功能没禁用,不然要用高压编程器来恢复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RESET脚被配置为IO用了,这时ISP会失效,好在ISP功能没禁用,不然要用高压编程器来恢复了 ...

解释的很经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