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看一下关于INT0输入波形的问题

楼主(2013-04-21):
小弟最近在做东西的时候遇到了个问题迟迟不能解决,求各位大神指导
问题如下:

这个是电路图,下面一块是LM331构建的V/F转换电路,3脚输出单极性方波,然后经INT0输入单片机测频率.
LM331输出的方波波形如下:

但是连接单片机之后,方波就会变成如下情况:

不知道这是为什么,要怎么解决?

另外,当我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相同的方波输入单片机时,便不会产生类似状况,下面上图:
接入前:

接入后:

这几天也问了导师,说好像是因为单片机P3口内部有比较大的上拉电阻的缘故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信号内阻的关系,求各位大神指导~~

网友A:
331的输出上拉到单片机供电的VCC

网友B:
在LM331的输出口上接一上拉电阻,阻值在4K7---10K之间,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31的输出上拉到单片机供电的VCC

我按你说的把输出上拉到了Vcc(5V),不过输出还是和之前差不多

没接入单片机之前信号是这样的(黄色是LM331输出的信号)
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= =,我大概想让图1里面绿色波形低电平到0.7V以下的。还是我LM331上拉电阻的大小不对啊,请大侠解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LM331的输出口上接一上拉电阻,阻值在4K7---10K之间,试试。

试过了,还是不行T T。而且我本来电路里面也有个6.8K的上拉电阻到10V了,刚改成了Vcc,输出波形还是这样

网友A:
你是看的仿真波形还是实际测试的波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看的仿真波形还是实际测试的波形?

做的这些全部是仿真,实际的还没测过,是不是Proteus仿真有问题啊= =。

网友B:
把你的Proteus仿真文件传上来,大家试试看!

楼主:
是不是这样传的啊- -,话说这是第一次发,不太会操作。就有劳各位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做的这些全部是仿真,实际的还没测过,是不是Proteus仿真有问题啊= =。

既然是仿真的,就早点说嘛
浪费大家的青春

楼主:
难道实际硬件做出来不会有这个问题么= =。。。而且我截图明显是仿真的啊。我只是想知道真正做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既然是仿真的,就早点说嘛
浪费大家的青春

是不是仿真的好多时候都是不靠谱的啊= =,请大神指导

网友C:
上实际电路吧,仿真对软件依赖比较大,实际开发很少用仿真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上实际电路吧,仿真对软件依赖比较大,实际开发很少用仿真的。

恩,好的,谢谢哈

网友B:
仿真图已测试过了,如果只是为了学习和仿真,可以在LM331输出到单片机INT0端口之间增加一个驱动器(7407等)。如果是实际产品,还是用示波器进行实际波形测试,应该没有问题,以前用LM331做过一个产品的测试装置。

网友D:
说实在 的 能搭真实的 就别用仿真的 效果差 还脱离实际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在INT0口输入前加个74LS245缓冲器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