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flash控制器的一点小问题。

楼主(2013-04-21):
问题1:
我在nand启动程序里面
发现有两句程序
while(!(rNFSTAT&(1<<0)));//检测RnB
while(!(rNFSTAT&(1<<2)));//检测RnB detect位
这两句效果一样么?
第一句我可以理解,是检测标志位来判断nandflash是否操作完成
我看一些程序里面也用RnB detect位来检测nandflash的操作是否完成,是不是这两位是一起变化的?
问题2:
adr  r0, ResetEntry
cmp       r0, #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if use Multi-ice,
bne copy_proc_beg        ;do not read nand flash for boot
这是启动代码里的几句程序,意思是说如果ResetEntry的地址等于零就没使用仿真器,这是为什么?  我知道从nand启动会把4k代码拷贝到steppingstone里面,并把这个ram地址映射成0,是不是这个原因ResetEntry才为0?  如果使用了仿真器为什么这个标号的地址就不是0了?

跪求高手赐教,先拜谢了!!!!!!!!!!!!!!!!!!!

楼主:
顶起来,求助!~~

楼主:
@阿南版主

网友A:
查一下NAND状态控制寄存器的bit0和bit2功能就应该可以找到区别了。
ResetEntry不等于0就是0x30000000或其它,就可以判断为Multi仿真器了,因为仿真器通常是将其装在SDRAM上运行。

楼主(点评):
谢谢阿南版主!~~

网友B:
4楼和5楼配合的真好

楼主:
我怎么给分呀。。。。点给分给不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