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求助。。

楼主(2013-04-21):
我是新手一枚,画完电路图之后生成pcb文件为啥有的元件不显示呢?

网友A:
没有在原理图里面设置封装?或者封装库里面没有你所设置的封装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在原理图里面设置封装?或者封装库里面没有你所设置的封装?

有些设置了封装。。有些不知道封装填啥。。唉。怎么看封装库里有没有自己设置的封装?

楼主:
请问这个表。所有选项都是必须填的吗?而且在前面,我自己在已有的某些元件上直接点的edit,然后修改了管脚= =原来是四十个,被我改成23个了。那么封装的时候填DIP-40还是DIP-23呢。。忧伤的是,我已经找不到自己改的元件原来是什么名字了。

网友A:
貌似没有DIP-23吧?DIP是双列直插的意思,随便找一本将protel的书上都有这些操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