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定时器用做正交编码器之后还能用做PWM输出吗

楼主(2013-04-21):
最近在做一个控制小车的设计,用STM32定时器用做正交编码器来进行车速的检测,由于所选MCU型号问题,定时器较少,请教一下,在定时器用做正交编码的同时还能输出PWM控制电机吗?

网友A:
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  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很大   顶一个

网友B:
用做正交编码器来进行车速的检测, 由于 TIMx_CNT 已经被占用, 不能用作 PWM 控制了

多谢

网友C:
我也正在用 stm32 接 正交编码器,一起交流下,给你发消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正在用 stm32 接 正交编码器,一起交流下,给你发消息了

我也刚接触这一块,多多指教啊

网友D:
检测车速用IO中断就行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检测车速用IO中断就行了吧

我选的电机带的霍尔传感器,输出信号为正交编码形式

网友D:
检测速度而已,要求没有位置控制的高。当然,如果外设足够,随便咋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检测速度而已,要求没有位置控制的高。当然,如果外设足够,随便咋用

说的极是,就是想实验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做正交编码器来进行车速的检测, 由于 TIMx_CNT 已经被占用, 不能用作 PWM 控制了 ...

多谢楼主指教,做了正交编码就不做他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