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同一定时器的不同通道可以配置为不同的模式吗?

楼主(2013-04-21):
STM32同一定时器的不同通道可以配置为不同的模式吗?例如定时器1的1、2通道设置为正交编码模式,3、4通道设置为PWM模式?多谢了

网友A:
楼主的想法应该能实现。你可以只设置某个通道的功能的。

网友B:
应该是能实现的   个人认为问题不大   顶一个

楼主:
我的需求为测两个轮的速度,即两个正交编码的输入,控制两个轮的速度,即两路PWM操作占空比。两路红外PWM调频输出。
大家伙看看怎么分配定时器比较合适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