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4-21):
两支电阻串联,仍是电阻。
两个放大器级联,仍是放大器。
运放是一级放大,两支互补管构成第二级放大。
可以将两支互补管看成运放的一部分。
所以
1、增益计算与运放反相放大器相同。
2、运放的开环增益和输出摆动速率。
3、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即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,运放不能输出基极所需电流,三极管也无法输出更大电流。欲输出更大电流,要看输出电流受什么因素限制。

网友B:
1. 电压增益通常约为U输出/U输入=R2/R1
2. 强反馈削弱了交越失真。虽然一般运放均可有此“效应”,但并不能据此就说“不需要这两个二极管”
3. 不知所谓“饱和电流”是指神马。对后面两个问号,亦不知所云

网友C:
1,电压增益与反向放大器同。-R2/R1。
2,依靠较高的环路增益。当运放确定后,依赖于闭环增益,闭环增益教小时,失真教小,比如当该电路闭环增益分别为100和1时的输出波形看以看出区别:

上图是增益为100时的输出

上图是增益为1时的输出

附:

3,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运放速度有很大关系。
在这里用NE5532要比用741之类交越失真小得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运放速度有很大关系。
在这里用NE5532要比用741之类交越失真小得多。

还是不理解,我好笨那:'(

网友D:
在频率输出较高时,怎么样消除失真呢,仅仅换高速运放就可以吗?求高手解答

网友E:
假设第一级运放开环放大倍数为a1,第二级为a2,则VO=-(R2/R1)*(1/(1+1/T))*(VI+0.7/a1),这里的T是环路增益,即a1*a2*R1/(R1+R2),,故要消除交越失真,应该提高前级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。
第一级运放放大倍数越高,交越失真越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