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帖,AXD调试,菜鸟求救

楼主(2013-04-21):
用JLINK在AXD调试时,可以运行到main函数,但是再点运行进度条在走,但是程序好像没跑起来,暂停就进入Disassemble界面。
主芯片LPC2294,用的是现成的工程模板。

楼主:
版主呢 ,救我。

楼主:
没有人理我啊都。。。:'(

网友A:
貌似程序已经跑飞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貌似程序已经跑飞了

飞的很远了,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程序已经跑飞了

啊?为什么会这样呢?是因为初始化的问题吗?我只是写了个流水灯啊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飞的很远了,

请指教。。急。。:'(

网友C:
这种情况下主函数不能return,用个死循环就得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情况下主函数不能return,用个死循环就得了。

谢谢~~明白了,函数类型已经是void的了。。。:loveliness:

网友C:
与函数类型无关,就是不能return,你要return给谁?

网友D:
新人,没看懂。

网友E:
你这引脚都没有使能呢吧,是普通的IO口还是别的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与函数类型无关,就是不能return,你要return给谁?

已经把return屏蔽了,还是跑飞,但是不像原来一直在0x0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这引脚都没有使能呢吧,是普通的IO口还是别的什么

使能?已经配置为输出了啊。。

网友C:
如果你能确定可以跑到main函数,只是在main函数里面的某句话飞了,可以做一下测试,把所有跟IO有关的语句注释掉,只留下while(1)里面的delay,你看还飞不飞。如果不飞了就是你的IO相关的宏写得有问题,如果还飞并且你确认真的执行到main函数了,那就有点出鬼了,就得考虑更邪门的方向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使能?已经配置为输出了啊。。

PINSEL寄存器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PINSEL寄存器呢

PINSEL使用默认配置符合要求,就没有继续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能确定可以跑到main函数,只是在main函数里面的某句话飞了,可以做一下测试,把所有跟IO有关的语句注 ...

谢谢,再试试。

楼主:
涉及板子初始化问题,已经解决,谢谢大家。

网友F(2013-08-08):
哪里初始化有问题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