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不到可移动磁盘

楼主(2013-04-21):
电脑新换的系统xp的,换完后连接手机,和MP3都找不到可移动磁盘,但是插U盘的话可以直接读取,不知什么原因

网友A:
以前是什么,可以么

楼主:
以前连什么都可以,换了中文xp后就不能显示了,MP3电子词典,手机都连接不上不显示发现硬件

网友B:
反复重插MP3呢

楼主:
反复重插MP3总时连时断,也很不好连  。

网友C:
还有些什么提醒

楼主:
设备管理器里网络控制器显示问号,红外线设备-未知设备和计算机-调制解调器-High Definition Audio 总线上的调制解调器设备显示黄色感叹号,从新安装显示由于向导无法找到需要的软件无法安装该硬件

网友D:
设备管理器中如果有问号,或者有黄色感叹号,只能说明设备的驱动程序没有装好。

网友E:
看看你手机的盘啊什么的,里面可能有驱动,应该是没装驱动!

网友F:
为什么U盘插上USB口后,电脑不认,没有出现“可移动磁盘”?
原因可能有:

USB口接触不好,
处理办法:拔下,等十秒钟再插上USB口,使接触完好;
电脑的USB功能没有打开,
处理办法:启动电脑进去BIOS设定,找到USB功能选项,选“使能”;
闪存盘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完成(WIN98系统下),
处理办法:鼠标点“我的电脑”,选择属性找到“通用串行总线”,删除其中的USB MASS STORAGE项,再点击“刷新”,然后按照提示重新安装一次驱动程序。

网友A:
电脑USB接口接其它USB设备(如扫描仪、打印机、数码相机)时可以正常使用,接优盘时闪存盘指示灯不亮,不能够使用呢

网友F:
1、检查优盘与电脑的联接是否正常,并换用其它USB接口测试
2、检查设备管理器,看是否出现”通用总线设备控制器”条目,如果没有,请将电脑主板BIOS中USB接口条目*激活(ENABLE)
3、如果电脑安装过其它类型USB设备,卸载该设备驱动程序,并首先安装优盘驱动程序
4、到其它电脑试用此优盘,确认是否优盘不良

网友G:
为什么启动型优盘在我的电脑上无法实现启动
可能是主板型号不支持

那如何判断一块主板是否支持闪存盘启动系统

网友F:
启动型优盘是采用模拟USB软驱和USB硬盘的方式启动电脑的。只要电脑主板支持USB设备启动,即BIOS的启动选项中有USB-FDD、USB-HDD或是其它类似的选项,就可以使用启动型优盘启动电脑。

楼主:
多谢,我挨个儿排查一下吧,多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