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LDC电流闭环求帮助

楼主(2013-04-21):
想实现BLDC双闭环控制,外环是速度环,内环是电流,电流环使用母线上电流传感器采样,此时采到的电流一直为正,也就是缺少符号信息,这反馈给电流环怎么使用呢?

网友A(2014-07-16):
我的电机空载0.2A,淘宝上买了一个的712的那个电流传感器模块,感觉测的不准。你用的什么测量电流的呢?

网友B:
直流电机吧?那电流当然一直为正。需要有个电流给定信号(外环来的),与电流信号做比较,符号就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