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输出问题

楼主(2013-04-21):
stm32 I/O 控制U2.中间一个电阻接地,这样开机就自动低电平,程序跑起来后我想将I/O口强制拉高。请问要怎样配,电阻的大小是多少为好。

网友A:
下拉电阻5.1K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在乎上电之后到初始化结束之间很短的时间内的电平,那么就不需要下拉。在初始化之后,输出0就好。

网友B:
在输出端口接一个反相器,那么在上电复位阶段可以确保端口输出0电平

网友C:
在输出端口接一个电阻   基本就行了   一般都是这么操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