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问题

楼主(2013-04-21):
我现在在做一个东西,很多IO口都需调用一个类似的子函数,但是如果都用不同的子函数代码又太长了,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A:
调用同一个就调用同一个,又不是不能
如果是可能并行执行的话试试reentry

网友B:
你在函数入口 传个参数 应该可以吧、每次用参数来选择就行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调用同一个就调用同一个,又不是不能
如果是可能并行执行的话试试reentry

可以试试

网友D:
跟各位学学的啦,我也顶一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