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电源差分放大器的电路选型

楼主(2013-04-21):
这几天搞一个霍尔元件,想选一个差分放大器。找了几款仪表放大器,太贵了,并且要使用双电源的,有些麻烦。在此想请教各位大侠,有哪些便宜好用的可以用,要求不是太高,后面接单片机的AD。
霍尔元件的输出是正负25mV,放大50倍左右,要单电源工作,最好能设置中点电压在2.5V(可以用TL341),关键是价格要便宜,2路下来成本控制在3元左右。多谢各位大侠了。

网友A:
双路高精度运放,可以看下SGM8582,设置单电源5V工作,Vos 全温度最大110uV,参数足够用了,3元应该可以搞的定。

网友A:
补充以下,除非系统精度要求很高,实际上用一般高精度运放就能实现了,一样可以差分输入,没必要上专用的差分放大器或者仪放

网友B:
虽然楼主没有说到什么样的精度要求, 但是应该不用这么复杂.
楼主可以具体说一下电路要求.

楼主:
好,先多谢各位了。
电路基本上没什么要求吧,因为霍尔元件是一个位置传感器,当位置有变化时霍尔输出的电压也会变化,范围是-25mV~+25mV。需要差分放大器输出电压为1.25V~3.75V(中点电压为2.5V),好让单片机的AD能工作即可。要求温漂要小,精度要求误差1%,但一定要5V单电源。

楼主:
小弟对模拟电路确实知之甚少,还望各位大侠给个电路参考一下。刚才看了SGM8582的资料,确实不错,就用这个吧。

楼主:
这个电路怎么接呢?关键是保证中点电压在2.5V。

楼主:
弄了个仿真电路,发现没法工作,关于中点电压2.5V不知道怎么设置,请大侠帮忙。

(@9A{FIYM(KQ`AQLPWVW{3U.jpg (111.47 KB )

楼主:
顶一下,来个高手啊!

网友C:
直接上仪表运放吧,用高精度运放+高精度电阻+电压平移,成本下来和仪表运放差不多了.而且,人工也是钱.

网友A:
随便一个仪放都10元开外了吧,高精度运放像SGM8582参考价格都不到3.5元,最多也就是6个1%精度的电阻,不到1元,这里已经包含了产生2.5V参考电压的电路,算算可节省不少噢。

2.5V的参考电压就直接接到R4下端,也就是R4不用接地,接到参考电压上即可。
而2.5V参考电压就用两个等值电阻分压,然后用一路运放做跟随和低通滤波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的,已经接上了,2.5V是用TL431搞定的,同时也给单片机AD提供参考电压

网友D(2014-03-25):
引用 网友A:
双路高精度运放,可以看下SGM8582,设置单电源5V工作,Vos 全温度最大110uV,参数足够用了,3元应该可以搞 ...

如果用单电源供电,负电压可以放大吗?或者是一个不需要放大负电压的电路,如果不是选差分放大器,而是一般放大器,使用单电源,在电压低端接近0V的线性会很不好吧?

网友E:
可以用LMV358,简单便宜,我就在用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如果用单电源供电,负电压可以放大吗?或者是一个不需要放大负电压的电路,如果不是选差分放大器,而是一 ...

如果信号接近0V,还是用双电源处理的好,SGM8582也可以+/- 2.5V供电,负压的产生也很简单,用电荷泵芯片即可,比如SGM3206,3个3.3uF的陶瓷贴片电容搞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可以用LMV358,简单便宜,我就在用的

LMV358便宜?;P
你0.6RMB能买得到不?买不到就别认为便宜哈:lol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LMV358便宜?
你0.6RMB能买得到不?买不到就别认为便宜哈

有些便宜的,可能是翻新的,0.6还是买不到的,主要看适用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有些便宜的,可能是翻新的,0.6还是买不到的,主要看适用。

那就用性能比LMV358还要好的SGM358吧,就是那个价格;P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那就用性能比LMV358还要好的SGM358吧,就是那个价格

下次用用试试。:lol

网友F(2020-06-22):
LM358 只要1毛钱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