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C滤波阻容值的选择

楼主(2013-04-21):
4-20ma压力传感器输出经过150欧姆精密电阻后通过RC滤波进入AD,R C通常选多大好? 1K 和1UF怎么样?谢谢!

网友A:
一看你要多高转折频率(此频率决定RC之积),二看你的AD输入电阻有多大(输入电阻大,才可以选较高的R)。

网友B:
还有一个因素, 就是要看 ADC 允许的精度误差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