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二姨家大侠们一个高难度的问题!

楼主(2013-04-21):
我手里有块小的处理器板子,现在故障现象似乎是处理器不断复位,处理器是386芯片,处理器的外设电路应该是好的,我在测量数据线信号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,发现D0-D7的这8个数据线的信号波形上升下降沿比较陡峭,而D8-D15这8个数据线的下降沿还够陡峭,但是上升沿不陡峭,是明显的不陡峭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如何解决!
跪求大神指点!

网友A:
这板子比较高级

楼主:
神啊!救救我吧!

网友B:
贴PCB图,发波形图
另外说明板子频率

楼主:
如图

2013-04-22  (1.08 MB )

D8-D15波形

D8-D15波形

2013-04-22  (1.48 MB )

D0-D7波形

D0-D7波形

2013-04-22  (1.35 MB )

PCB板

PCB板

楼主:
第一个图是PCB板,
第二个图是D0-D7的波形
第三个图是D8-D15的波形
CPU时钟是50M,进CPU后二分频,CPU工作频率是25M

网友B:
查原理图,看DO-D15数据上挂的哪些IC 供电是多少?是否统一?

楼主(2013-09-02):
不好意思,好久没有来论坛了,事实证明那个波形就那样,也许也和我的测量方法有关吧。因为后来我换了个芯片板子正常工作后,波形依然那个样。
谢谢大家哦,以后经常来论坛向大家请教问题。

网友C:
不断复位优先检查电源、本振和软件运行情况,要先定位复位的原因,总线信号沿导致问题除非是器件坏了,否则应为其它原因所致。

网友D:
问题解决了也通报一下原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