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pcb中出现些莫名奇妙的线

楼主(2013-04-21):
用的altium designer summer09 ,除了飞线,这些中间带两个斜线的白线是什么

网友A:
是DRC错误,LZ是否运行过DRC检查;

T + M 关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DRC错误,LZ是否运行过DRC检查;

T + M 关闭

恩,我当初试过,关闭onling drc,end刷新也没用。我布完线,保存下,就又自己消失了,不知道是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