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解

楼主(2013-04-21):
这些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A:
滤波,很常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滤波,很常见的

那电容大小怎么选择呢?

网友B:
pcb上好多的芯片都会在电源脚附近装一个;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电容大小怎么选择呢?

芯片电源的滤波电容一般用0.1uf

网友D:
这个是为了画图方便,提供给设计电路中每个芯片的电源退耦电容(芯片电源供电滤波用)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那电容大小怎么选择呢?

一般选大电容和小电容的组合,大电容滤低频,小电容滤高频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一般选大电容和小电容的组合,大电容滤低频,小电容滤高频!

那电容个数又是怎么选择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芯片电源的滤波电容一般用0.1uf

为什么有的用的多有的用的少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那电容个数又是怎么选择的?

取决于负载。

网友F:
一般每个IC旁边放一个0.1uF

网友G:
其实就是RC滤波,你可以大概估算一下截止频率,然后就可以对应的明白电容取值的大小。低频电路无所谓,但是在中高频电路设计里,电容的取值就很关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