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求一款小体积的带DA输出的单片机

楼主(2013-04-21):
寻求一款小体积、少引脚的带DA输出的单片机,做用是将一个低频的PWM(200Hz左右)转变成一个精度较高的直流电平(0.5V~3V),波成本当然也不能太高,最好是大公司出品的。
先谢谢各位了!

网友A:
MSP430,TI出品大公司

网友B:
何必多此一举?
加个OP直接将PWM滤成模拟不更好。

网友C:
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资源  qq:361754804

网友D:
直接用V/F转换器不就好了……有现成芯片的……TI的各种的都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何必多此一举?
加个OP直接将PWM滤成模拟不更好。

由于PWM频率低,滤波常数会比较大,反应就会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SP430,TI出品大公司

TI的目前我还没有找到,带DA的芯片,脚都超多,我的目标是8个脚左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直接用V/F转换器不就好了……有现成芯片的……TI的各种的都有

目前想走这条路,正在寻样中。。。。。
谢谢!

lm331 V/F F/V

网友E:
量大,找厂家定制。
8脚的,一般都是AD,SPI,IIC,串口等,没见过带DA

网友F(2015-07-16):
TSSOP8 MSSOP8 TSSOP20 内置PWM ,ADC ,804724102QQ联系有TSSOP6可以开发程序的

网友G:
看看PIC的片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