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求助

楼主(2013-04-21):
8个发光管间隔由上至下,再由下至上,再重复一次,然后全部熄灭再全部闪烁5次。重复此过程。

网友A:
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是自己看吧= =大神们是不会回答你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是自己看吧= =大神们是不会回答你的

哦我是新手啊

网友B:
这就是著名的跑马灯?流水灯?

网友C:
这是我刚刚写的,我也是新手,看到你出题目我就自我练习了下!论坛的大神们看了别笑,多多指点!
P1控制8个共阳极LED!
#include"reg52.h"
#include"intrins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void delay(uint z)
{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 i=z; i>0; 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 j>0; j--);
}
void shuma_1()
{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uint a;
        a=6;
        temp=0xfe;
        P1=temp;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_crol_(temp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while(a--);
}
void shuma_2()
{
        char temp_1;
        uint a_1;
        a_1=6;
        temp_1=0x7f;
        P1=temp_1;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1=_cror_(temp_1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temp_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a_1--)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int w,m;
        w=2;
        m=10;
        while(w--)
        {        shuma_1();
                shuma_2();
         }
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while(m--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P1=~P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