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1768用 JLINKv8扇区0擦不掉,请教

楼主(2013-04-21):
LPC1768用JLINKv8擦除时,扇区0擦不掉,是加密了吗?
接着,我尝试用flash magic擦,没有成功,需要把EINT0脚接地才行吗?

网友A:
这个要看他们使用手册了,或直接找ZLG吧

网友B:
扇区0一般是放重要数据的,如果其他扇区都能擦除只有扇区0不行,可能是被保护了

网友C:
WO我也要用这个LPC 1768,希望您多多指教!

网友D:
LPC1768 有没有定时器的资料呀

网友A:
数据手册里肯定有定时器的说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