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单片机做成的产品缩小化后,如何输入程序选元件等?

楼主(2013-04-21):
打个比方,单片机做出来的东西都比较大,像大哥大一样。但是平时的商品都比较小,如手机、mp3等。如果用单片机开发出大的mp3。把电路及元件做小了后如何处理以下问题
1、小电路的芯片如何输入程序
2、小元件都有哪些型号,什么书上有

大家可以拆开mp3、手机等电子产品,里面的元件都很小很密集,单片机产品如何和它接轨,哪有教程

网友A:
那个领域不是普通单片机做的,你要做,有现成的方案,一般有方案商给提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领域不是普通单片机做的,你要做,有现成的方案,一般有方案商给提供。

我在网上怎么搜索相关资料啊,用什么关键词。方案商具体是什么,直接搜“方案商”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在网上怎么搜索相关资料啊,用什么关键词。方案商具体是什么,直接搜“方案商”吗? ...

通过芯片的供应商可以了解到,比如mp3,很多方案,你只要找到芯片供应商就可以找出方案供应商了

网友B:
1 单片机可先在自动烧录机灌入程序或在电路板预留3个测试点使用测试架ISP(在系统编程)下载,
2 使用贴片封装的单片机,其他使用贴片元件(电阻,电容。。。)等。。。

网友C:
单片机不是不能做小,8个脚的小单片机也有啊,关键看有没有人去给你做,你每月100k的量,找个国产厂家商量一下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