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TAG接口与烧录座该怎么接线?

楼主(2013-04-21):
刚买了个JET51仿真器,想自制个烧写器把程序烧写到芯片里面,请问各位大虾,JTAG接口与烧录座该怎么接线?

网友A:
JET51翻过来有的

网友B:
对,不过rst脚不一定要接的

网友A:
你可以用keil的时候不要选择使用reset pin下载

楼主:
下了个SH88F2051的资料才知道那几根线是直接接到烧录芯片里~汗!

网友A:
是不是还以为另有接口芯片呢

网友B:
直接用。JTAG口的TDO TMS TDI TCK 再加GND VCC,RST可以 不用。

楼主:
嗯,知道了,多谢大家啊

楼主:
那就先结贴了,周末愉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