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制文件到U盘的过程中出现蓝屏错误

楼主(2013-04-21):
复制文件到U盘的过程中出现蓝屏错误,导致Windows程序中断?

网友A:
U盘意外拔下吧

网友B:
楼上正解,或有其他错误操作, 或松动

楼主:
有什么办法解决啊

网友B:
重启电脑,再检查U盘内容,是否有丢失或错误,如有则重新进行格式化一遍。

楼主:
文件已复制到U盘中,但是在转移到另外一台电脑中时却发现可移动磁盘中没有内容

楼主:
就是可以在双击“可移动磁盘”后,看到复制的内容,并且可以打开文件

网友C:
由于操作系统在操作外部磁盘的时候,会开辟一个内存缓存区,许多存取操作实际上是通过这个缓存区完成的

网友D:
对,有时候在复制文件到“可移动磁盘”后虽然在显示屏上可以看到所复制的文件已经复制到移动磁盘内,并且可以进行任意操作,但是实际上文件并没有真正COPY到磁盘

网友E:
在COPY完文件后,应该拔下来再次插到电脑里检验一下文件是否真正COPY到闪存盘里。

楼主:
嗯,知道了,多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