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ftp transfer timed out 问题

楼主(2013-04-21):
问题描述有点长,希望高手能耐心看完~
我按照网上的做法这样配置tftp服务
( 1 )安装相关软件包
rpm -ivh tftp-**-**.rpm
rpm -ivh tftp-server-**-**.rpm
( 2 )配置文件
vi /etc/xinetd.d/tftp
service tftp
{
socket_type = dgram
protocol = udp
wait = yes
user = root
server = /usr/sbin/in.tftpd
server_args = -s /tftpboot -c
disable = no
per_source = 11
cps = 100 2
flags = IPv4
}
存盘退出
( 3 )修改 tftp 服务文件权限 (root 下 )
chmod 777 /tftpboot
( 4 )重新启动服务
/etc/init.d/xinetd restar
输入netstat -a | grep tftp
显示udp 0 0 *:tftp *:*
确认tftp已经打开了:

照理说这样已经配置好了吧?
我用ifconfig eth0查看了本机的ip地址
显示inet 地址:192.168.21.55
然后我输入
tftp 192.168.21.55
之后,无论是put还是get
它都显示
transfer time out
网上有人说是没有打开tftpd服务,但我用netstat -a|grep tftp命令验证,显示的是udp 0 0 *:tftp *:*是启动的。用命令service xinetd status查看,显示xinetd (pid 4809)正在运行……也是ok的。另外确定防火墙也是关的。
请好心人帮我想想看,多谢了!!! 愁得头发都白了。
另,tftp下载不了内核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?

网友A:
然后把xinetd服务关了再开,试一试。
sudo /etc/init.d/xinetd stop
sudo /etc/init.d/xinetd star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然后把xinetd服务关了再开,试一试。
sudo /etc/init.d/xinetd stop
sudo /etc/init.d/xinetd start ...

谢谢回复,试了几次还是不行,同样的问题。另,新发现网络服务器打不开,显示:无法找到主机“smb:///”不知道有没有关系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!帖子不能沉啊!!!!!!!!!!!!!!!!

网友B:
你用虚拟机吗?

网友A:
我在ubuntu上试过是可以的,你安装tftp-hpa,tftpd-hpa,openbsd-inetd这些程序了吗?

网友A:
是不是不在同一个网段啊?

网友A:
现在本机测试通过后,再试ip地址吧。

网友A:
是不是方向问题,你将tftp通信的双方对调一下,有可能一方没有tftp 服务器,只有客户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用虚拟机吗?

是啊,虚拟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在ubuntu上试过是可以的,你安装tftp-hpa,tftpd-hpa,openbsd-inetd这些程序了吗?

用的是RH9,版本比较老:loveliness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本机测试通过后,再试ip地址吧。

就是本机测试都通不过啊。192.168.21.55是本机的地址

网友A:
我想我找到原因了:

把selinux禁用掉:

#vim /etc/selinux/config      //如果没有selinux/config这个文件,则创建。

# This file controls the state of SELinux on the system.
# SELINUX= can take one of these three values:
#       enforcing - SELinux security policy is enforced.
#       permissive - SELinux prints warnings instead of enforcing.
#       disabled - SELinux is fully disabled.
SELINUX=enforcing
# SELINUXTYPE= type of policy in use. Possible values are:
#       targeted - Only targeted network daemons are protected.
#       strict - Full SELinux protection.
SELINUXTYPE=targeted

把上面的SELINUX=enforcing 改为:SELINUX=disable  禁用SeLinux
然后reboot重启PC

重启后再进行tftp测试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啊,虚拟机

你设置虚拟机使用桥连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啊,虚拟机

网段要一致。记得在虚拟机上要重启服务之后才生效的。

网友C:
Bridged是必须的,否则,虚拟机系统与外面是不在同一个网段的,都是由物理机充当网关进行转发的。肯定不行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想我找到原因了:

把selinux禁用掉:

内核版本是2.4的,没有selinux。已经解决。说起来有点丢脸,是tftp和tftp server的版本不一样,差了一点,一个是0.32一个是0.39。谢谢回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设置虚拟机使用桥连?

是桥连。已经解决。是tftp和tftp server的版本不一样,差了一点,一个是0.32一个是0.39。统一安装0.32的就好啦。谢谢回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Bridged是必须的,否则,虚拟机系统与外面是不在同一个网段的,都是由物理机充当网关进行转发的。肯定不行 ...

是桥连。已经解决。是tftp和tftp server的版本不一样,差了一点,一个是0.32一个是0.39。统一安装0.32的就好啦。谢谢回复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桥连。已经解决。是tftp和tftp server的版本不一样,差了一点,一个是0.32一个是0.39。统一安装0.32的 ...

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