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车载用途中,FM 对 DC/DC 开关频率的影响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3-04-21):
想请教下 论坛里的大神,车载用途中,FM 对 DC/DC 电源的影响,FM 频率 会不会对DC/DC电源有 影响?比如 DC/DC 开关频率取多少?还有 些,车载电源需要注意的地方 还请指教,谢谢

网友A:
没有这方面的数据

不过一般都是电源干扰FM

网友B:
应该有一些射频电磁场的干扰,对电源做好隔离和屏蔽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这方面的数据

不过一般都是电源干扰FM

你知道 国内 FM 的频段 范围是多少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知道 国内 FM 的频段 范围是多少吗?

找个收音机看看吧

网友C:
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地,但没拿莫大把?

网友D:
DC/DC 倒是干扰FM.如果FM接收频率遇上DC/DC 工作频率那就是天籁之音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DC/DC 倒是干扰FM.如果FM接收频率遇上DC/DC 工作频率那就是天籁之音。

呵呵,经典

网友F:
支持五楼!八楼!……哎!<悲伤啊!>林子大了、什么鸟都有!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