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耦

楼主(2013-04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有4路的光耦,我用过。

网友B:
8路的也有。

网友C:
体积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8路的也有。

什么型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4路的光耦,我用过。

什么型号

网友D:
ADUM4401,4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什么型号

TLP521-4,这个可以使用的,2路或者4路德都有的。附件是datasheet,楼下所说的ADUM的应该是比较贵的。

4路光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LP521-4,这个可以使用的,2路或者4路德都有的。附件是datasheet,楼下所说的ADUM的应该是比较贵的。 ...

这个我知道,但貌似传输速度和效率都不是太高。
我现在用的是HCPL2631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TLP521-4,这个可以使用的,2路或者4路德都有的。附件是datasheet,楼下所说的ADUM的应该是比较贵的。 ...

用的最多的就是这款了  只是速度慢些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知道,但貌似传输速度和效率都不是太高。
我现在用的是HCPL2631

要是速度不行你选择高速光耦,其实4个在一起的话和4个分立的差不多大的。是在不好找的话你就用四个分立的吧,还得看一下价格。

网友B:
pc617-8

网友F:
我们亿光有可直接替代HCPL-2631的10M双通道光耦EL2631,如果你觉得体积大的话,你也可以选择小型封装的EL0631,体积很小。我的QQ:158913063,电话:13631666985 周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