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组合逻辑always@(*)敏感信号会被综合器砍掉?(4楼已解决)

楼主(2013-04-21):
一个对组合逻辑always语句测试的简单代码,如下:
    reg    out;
   always @(ctl)
       out = in;
综合后形成的实际电路结构,以及仿真波形却等效于如下代码:
    wire   out;
assign out = in;
综合后控制变量ctl被优化掉了,实际电路如下:

仿真波形如下:
前仿真:可以实现always @(ctl),敏感信号ctl对语句内代码的触发
后仿真:敏感信号ctl完全不起作用
Quartus+ModelSim / ISE 均是同样结果
求解:组合逻辑always @(<signal>)语句的敏感信号为何会被综合器优化掉?
完全失去代码本来目的.......
不知原因为何如此.求高手解答
源代码如下:
---------设计模块代码-------------------
module t1(in, out, ctl);
    input  in, ctl;
    output out;

    reg    out;
    always @(ctl)
        out = in;

//    wire   out;
//    assign out = in;
endmodule
----------测试模块代码----------------
`timescale  1ns/1ps
module  t1_tb();
    reg    in, ctl;
    wire   out;

    t1 t1_inst(
        .in (in),
        .out(out),
        .ctl(ctl)
    );

   initial
    begin
        in = 1;
        ctl = 1;
        #270
        ctl = 0;
    end

    always #50 in = ~in;
endmodule

网友A:
两者等同

虽未解决问题,但感谢回复

网友B:
同步设计,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者等同

想知道等同的原因......

问题已解决

一直以为always语句必然是可综合的....实际情况有所差异
always语句被综合为实际电路时,尤其是组合逻辑,只会关注always语句内实际代码,而不会关注所谓的敏感信号列表,
最终有效触发信号只和实际综合后形成的最终电路模型有关,因此敏感列表不完整或者多余时,并不影响综合后电路,
仿真差异原因,前仿真执行会通过敏感信号列表触发,才执行内部逻辑,而后仿真则完全按照综合后和实际电路对应的网表文件执行,已经没有所谓的敏感信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步设计,就可以了

更改设计很容易解决,可是有违设计初衷........

当初只是想实现通过控制信号变化一次,语句内逻辑实现一次信号传递的目的

这种组合逻辑,硬件是无法实现的,不可综合为电路,貌似除了更改设计,没有好方法了,

如有高手有办法不改设计可以解决,望指点

网友A:
1,HDL只是语言,他只是一个硬件电路描述语言,
2,综合器是将HDL转换成网表的工具,该工具有差异,
3,想的电路最终是在目标器件FPGA上实现的,这需和目标器件的底层结构想对应,

上面两种不同的HDL的描述方式,经综合器转换成的实质是一样的,所在两者等同,仿真的结果也一样。

always ( ctl )
out = in

assign out = in

蒽呐~完全正确,今天没分了,就不加了哈~~~这点基础知识还是有的,只是突然发现组合逻辑always语句敏感信号列表综合后居然是被直接砍掉,有点小意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