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馈电路中的TL431问题和TL431的一些典型应用问题

楼主(2013-04-21):
1.

网上看到的图,  这个 TL431 前的 R6 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,看过不少开关电源都有这个电阻,

2. 基于 TL431 的  稳压电源,和恒流源

功率管的发热,至少50度以上,  手上没仪器测试, 怀疑是不是功率管都给431控制工作在放大区了

恒流:
功率管使用的是 D882

恒流 电阻  10 欧姆   预计  200ma     电流电压  8~16V    上拉使用的是1K

楼主:
1 的问题~~~觉得是上拉,防识触发

网友A:
1,找了半天没有找到R6在哪,如果是R5的话,是给431提供工作电流
2,难道你想他工作在开关状态不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,找了半天没有找到R6在哪,如果是R5的话,是给431提供工作电流
2,难道你想他工作在开关状态不成 ...

好把, 是R5   R6被删除了,

  这样阿 是给431供电的阿, 我以为至少2ma 是从参考哪供过来的,

   得找个TL431的PDF 看看原理图是怎么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