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ltium编辑VHDL文件 中文注释重叠

楼主(2013-04-22):
如题,百度没找到解决方法,到此发帖求助,用中文注释的时候两个汉字会重叠,尝试加空格,可以解决,把第一行的分开了,但是这样太麻烦,是不是哪里可以设置。

网友A:
这个跟编译器有关吧,估计没什么好方法

网友B:
这个和文本工具有关系吧

楼主:
实验室里的台式机上的6.0的可以正常显示,用的13版的反而不能,纳闷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实验室里的台式机上的6.0的可以正常显示,用的13版的反而不能,纳闷了

就是13版的文本编辑工具不行

网友C:
猴哥介绍一个软件呗

楼主:
那怎么反而倒退了!。。。好吧,将就着用吧。还有altium 13或者10版的VHDL仿真也不行,加了测试文件,编译时对的,但是simulate菜单下都是灰的,不能仿真,是**版的bug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