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掉电数据保存问题

楼主(2013-04-22):
请教各位大牛,STC89C52单片机能实现掉电保存数据在EEPROM吗?用什么方法实现?

网友A:
你去看手册嘛,STC不是有EEPROM的,不过好像是用FLASH来模拟EEPROM的,写之前要先擦除扇区,再写入数据。。。

网友B:
保存操作没有问题, 保存 EEPROM 有例程可以参考.
倒是如何可靠检测 "掉电" 才是这个功能的关键!

网友C:
保存数据没有问题,可以的,缺点是修改时必须采用扇区擦除。可以参考手册的程序代码,注意手册建议!

网友D:
不是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保存操作没有问题, 保存 EEPROM 有例程可以参考.
倒是如何可靠检测 "掉电" 才是这个功能的关键! ...

单片机与系统之间用二极管隔离,然后加大电容供电。
系统电源掉电后,电容电压逐步下降,获得“掉电”信号。

网友F:
用外中断检测掉电,保存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单片机与系统之间用二极管隔离,然后加大电容供电。
系统电源掉电后,电容电压逐步下降,获得“掉电”信 ...

有类似的掉电检测电路图吗?我的QQ:285211143   邮箱:285211143@qq.com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有类似的掉电检测电路图吗?我的QQ:285211143   邮箱:285211143@qq.com

可以搭个电压比较电路。。

网友G:
可以的,ISP存储区就可以存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