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PIC16f73的eeprom问题

楼主(2013-04-22):
我用pic16f877a的eeprom,代码:__EEPROM_DATA(1,2,3,4,5,6,7,8);编译可以通过,但换成16f73怎么也通不过,是不是73不能对eeprom操作,我看73的中文datasheet没见介绍eeprom部分,877没见过完整的datasheet,求指点!

网友A:
16f73等老产品型号其内部没有EEPROM。

这点你自己也已经看手册了。

任何一个在产型号在MICROCHIP官方网站都有完整的DATASHEET供下载,请自己到官网下载阅读。

楼主:
谢谢,wuyi哥,以后会注意这方面问题的

网友B:
使用某款芯片时,最好先看下该芯片的资源。有你需要的外设,则可以进行软件设计。

楼主:
刚开始的时候没准备用eeprom,所以没看这方面,到后来考虑加的,就出现不能用问题,试下877a可以用,然后再看datasheet没发现就觉得疑惑了

网友C:
楼主从来不仔细看手册的???????

网友A:
16F73和16F877A等都是很老的型号了,建议你选择PIC16F19XX系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