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开关电源芯片,输出15V体积要小。

楼主(2013-04-22):
而且输入要求有保护功能,价格不考虑。
因为板子体积偏小,没法外部做保护。

输入18-60V ,最好有保护,输出3A
体积的话差不多sop8这么大把,原先使用的是LT3470这颗IC过30V就烧,非常不好。
我输入是24V,由于是变压器,非常有可能超过30的。

@王奉瑾 @airwill @pa2792 @jlass @不亦心 @ytfdhb @TRINAMIC @dirtwillfly @21小跑堂 @远去的**

网友A:
输入多少啊?

网友A:
输出电流呢?

网友B:
详细电参数?详细体积限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详细电参数?详细体积限制?

输入24-60V ,最好有保护,输出300mA+
体积的话差不多sop8这么大把,原先使用的是LT3470这颗IC过30V就烧,非常不好。
我输入是24V,由于是变压器,非常有可能超过30的。

网友C:
LM2594HV

最大60V,输出电流0.5A,排除。
好像没过压保护。。

网友D:
TI的TPS54160、TPS54260、TPS54360

这个也没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设计上建议考虑如何均衡
有变压器就有整流管和电解电容,这些都是体积很大的东西,把全部体积因素都压缩在 ...

变压器 整流管 电解电容,这些都是在别的板子上的。您无需担心。

网友F:
MP2562看看能行不,貌似输入过压保护的器件很少啊,这颗料的输入电压可到50V,不保护也没事吧。

1A 太小。排除。

网友G:
过压保护可以自己搭个电路,不过有点麻烦。

网友H:
用TLE42754D试试,infineon的

电流太小 0.45,输出电压太低+5v;排除

网友I:
可以考虑用TI的易电源纳米电源芯片

网友J:
TMH0x65系列

最高才24V,只有短路保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TI的TPS54160、TPS54260、TPS54360

TPS54360这个输出是几V的啊?
非常的不好买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