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一个单片机驱动线圈的问题

楼主(2013-04-22):
现在有一个小课题,用单片机驱动一个线圈,要实现正反向电流的功能,当然这需要H桥功率驱动板
然后正反向通断的时间各为4ms,
然后考虑成本问题,X宝上卖驱动电路100以内应该能买到,问题是单片机,51系列的,满足功能的板子大概要什么价,或者各位能推荐下,51系列的应该能实现功能吧

网友A:
是IR-CUT的驱动电路吧,呵呵。用四个三极管+单片机就可以了

楼主:
多谢楼上的回复

网友B:
其实你对驱动电路都明白,自己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焊接一个驱动调试一下就行,要动手!!!任何一个型号的单片机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C:
关键是驱动电路,MCU随便哪个都可以。

网友D:
你上x宝 买一L298驱动板 30-40左右没记错的话,l298有两路H桥,能输出2A左右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