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数码管闪烁同时可以用按键调整数值C语言怎么写呢

楼主(2013-04-22):
闪烁我是这么来写的, 如下           但是怎么样让数码管闪烁同时可以用按键调整数值,要写到while(条件){闪烁显示+ 键盘扫描}?这样么
在合适的地方加入flag=!flag;

for (i=0;i<9;i++)
{
if(flag)
    {
  TempData[0]=0;
  TempData[4]=0x3f;
  TempData[5]=0x3f;
  TempData[6]=0x3f;
  TempData[7]=0x3f;

  Delay50Ms(500);

    }
else
  {
  TempData[0]=0;
  TempData[4]=0;
  TempData[5]=0;
  TempData[6]=0;
  TempData[7]=0;
  Delay50Ms(500);
  }

网友A:
把Delay干掉,然后用Timer来实现

网友B:
按键闪的时候才进入键值修改程序,不闪时候不能进入
显示就不管了,做好自己的事就好。

网友C:
定时器里面计数,到0.5S flag取反

网友D:
定时(比如10MS)循环调用程序即可,闪烁通过计数器控制,比如计数器计到100清零,<50显示,>50不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