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特DCDC电源问题,请大家帮忙指点下

楼主(2013-04-22):
电路如图,U1+是输入24V,输出9V,电路纹波很大,大概VPP能到100mv,而且电感发出嗡嗡的刺耳声音,输入电压在24V时整体电路功耗电流是3mA,15V时能达到5mA,请大家帮我看看,我是按照datasheet里的电路搭的,不知道哪里有问题。

网友A:
你的图真纠结,你就不能按手册的图 画个 美观点的?
话说画原理图,不必要纠结与引脚按序号排列的,按输入输出 更美观,只要引脚编号不搞错即可
你的问题,加大电感量试试

楼主:
刚才又试了下,电路负载大概4mA,空载的情况下不会太刺耳。电感加大一倍后响的更厉害,而且响的频率变低了。

网友A:
用的什么电容电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什么电容电感?

电感是TDK NLV32T-221J,电容是20%精度的普通贴片电容

楼主:
我感觉应该是电源输出功率不够,损耗太大,但才4mA啊输出怎么就超负荷了呢?

网友A:
搞个实物图上来看看

网友B:
先存下  再看看

网友C:
换功率电感

楼主:
U2,U3两个,U3输出是9V,U2是3.3V,器件在背面,221的电感和U3连接。

网友A:
换屏蔽式功率电感试试

网友D:
纹波有时与布线有很大关系

楼主:
我用现成的100u屏蔽电感,效果还是那样,电感依然响。我觉得应该是超过了芯片的额定输出功耗了。

网友E:
DC-DC 就这这种布线 电流都漏光了 电感量加大些 紧靠SW端 DC-DC最忌飞线

楼主:
我在输入端加了360欧姆的电阻,整个DCDC输出功耗减小了1mA,我惊讶了,为什么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