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tm32 jtag问题

楼主(2013-04-22):
新手stm32   我手上有一个原理图,,,jtag是如图8个引脚的。。。可是我买了个jlink是20pin的,,,有卖那种stm32的转接头,可是也只有6pin啊,,,该怎么接线啊。。。求救、

网友A:
用杜邦线把相应的脚接上,就行了。

网友B:
看图纸, 上面每个引脚都有名称, 同名称的引脚接对了, 就没有问题了.

网友C:
我的Jtag也是20个引脚吗,但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接地或者电源接口,有用的就是你上面给途中的6个引脚, 对应好了引脚名称, 买不到配到的jata接口的话自己用杜邦线一根一根连吧。 电源和地引脚千万不要接错了。

网友D:
把20PIN的各个管脚定义弄清楚,就好办了

网友E:
了解好需要连接的端口   使用杜邦线可以实现   就这么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