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根据光敏电阻的阻值计算照度

楼主(2013-04-22):
现有粗略测照度的项目,电阻和光敏电阻分压后进行MCU的AD,现在已知的信息是光敏电阻的亮电阻为30-50K,暗电阻为4M,Y值为0.8.现在要求测0-1000LUX范围的照度,请问该如何把阻值和照度对应,不知道Y值的计算公式是否同样适应到1000LUX的范围,请大家帮忙

网友A:
用标准照度计做标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标准照度计做标定

请问标定的话应该标定哪些点,只标定10LUX可以吗

网友A:
只标一个点不够,根据你的测量范围,最大,最小,再加中间,至少3点.因为光敏电阻线性较好的那段,而不一定落在你所用的这一段.多标一些点,然后再适当插值补偿

网友B:
貌似光敏电阻的阻值变化不是线性的哦,要用照度仪做标定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标准照度计做标定

功能是根据光照控制室内照明开的灯数,要求10lx-1000lx,精度25lx,这需要标定哪些点,标定后是用线性插值的方法来处理吗?第一次做这方面,没有方向啊

网友A:
就测10和1000两点,中间500左右弄一点,看看偏差大吗,(是否大于你的偏差要求25?),大,则多分几段,进行分段线性插值补偿,不大(<25),直接用线性插值补偿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测10和1000两点,中间500左右弄一点,看看偏差大吗,(是否大于你的偏差要求25?),大,则多分几段,进行分段线 ...

十分感谢,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