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建议恒温箱方案

楼主(2013-04-22):
背景描述,东北老家,养猪,冬季扣熟料大棚,水泥地板,没有加热设备。
这个季节出生的小猪仔容易受寒,一不注意会挂掉。

老家的办法是用一个貌似密封的模板钉成一个小木箱,一个出口,里面放100W灯泡,加热,形成一个简易的加温箱。
一窝小猪10多个都可以挤进去取暖,小猪大一点会很淘气,会拱灯泡,这有潜在触电风险。
几年前出现过一次母猪把灯泡咬碎触电身亡,一窝小猪10多个也命损一半的情况下。目前采用隔离方法,大猪触及不到这个加热箱。

目前想做一个简易的控温设备,属于空气加热,不知道哪种加热设备安全(考虑有
猪顶撞、火灾、触电几个方面),还有恒温箱的外壳用什么材质,考虑的是价格,密闭性等。

请大家给出谋划策,谢谢。

网友A:
想投入多大?舍得的话,搞个和人住一样的暖炕……
简易的话,板房外部加泡沫保暖,内部墙角离地面20cm(防积水漏电)加个电热管(外罩铁栅栏防猪拱)——如果你坐过火车,就参考座位旁边那个电加热器就行了。

网友A:
控温的话到电子市场买控温开关就行了,记得十几块钱就可以。用一个旋钮调节温度,超过了就断电,低了就通电(有一个很小的回差)

网友B:
要搞得高档点,又解决你的实际问题,就用一种红外加热管,距离可以超过2米,上个周在香港电子展看到的,用于定向取暖的.

小猪要再想拱得学会跳高.;P

网友C:
一般挂几只浴霸用的红外灯够了

网友D:
做好防护,防止触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投入多大?舍得的话,搞个和人住一样的暖炕……
简易的话,板房外部加泡沫保暖,内部墙角离地面20cm(防 ...

简易的,可移动的,圈舍比较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控温的话到电子市场买控温开关就行了,记得十几块钱就可以。用一个旋钮调节温度,超过了就断电,低了就通电 ...

就是这个思路,想知道的是加热用什么好。
恒温箱的材质选什么合适,性价比高,实用性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搞得高档点,又解决你的实际问题,就用一种红外加热管,距离可以超过2米,上个周在香港电子展看到的,用于定向 ...

这个思路很好,屋顶挂一个定向加热灯。
这个不知道成本多少了,温度检测也有难度了,小猪会影响传感器,对安装位置要考虑好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挂几只浴霸用的红外灯够了

这个可以。
老T叔,关于温控箱的壳体呢?有推荐吗

网友C:
去买个合适的温度继电器即可. 红外灯聚热性很好,普通罗口灯头旋上即可使用,275w,十几元一只.

http://image.baidu.com/i?tn=baiduimage&ct=201326592&lm=-1&cl=2&nc=1&word=%E6%B8%A9%E5%BA%A6%E7%BB%A7%E7%94%B5%E5%99%A8&ie=utf-8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去买个合适的温度继电器即可. 红外灯聚热性很好,普通罗口灯头旋上即可使用,275w,十几元一只.

http://image ...

目前是100W的白纸灯泡,感觉效率会很低

温度继电器不错,不过更想用普通继电器和传感器检测温度,加一个数码管显示。
实际就是简单的温控仪了。

箱体有什么推荐吗

网友C:
不过更想用普通继电器和传感器检测温度,加一个数码管显示。

不折腾一下就显不出俺是电工大爷是吧?哈哈

http://www.enclosures.com.cn/index.php

http://image.baidu.com/i?tn=baiduimage&ct=201326592&cl=2&lm=-1&st=-1&fm=result&fr=&sf=1&fmq=1366608509490_R&pv=&ic=0&nc=1&z=&se=1&showtab=0&fb=0&width=&height=&face=0&istype=2&ie=utf-8&word=%E4%B8%89%E5%92%8C%E5%A3%B3%E4%BD%93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折腾一下就显不出俺是电工大爷是吧?哈哈

http://www.enclosures.com.cn/index.php

谢谢老T叔,我找到了一些资料:
http://shop.zhue.com.cn/index.php?app=csqx&cate_id=35

只有你想不到。

网友E:
温度继电器+水暖气片!一般男人女人都能动手。里面就是一个加热棒给水加热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温度继电器+水暖气片!一般男人女人都能动手。里面就是一个加热棒给水加热
...

这个东西 不在于技术难度  ,在于现场最合适的。

网友F:
加个风扇,把电灯或石英管放在外头。

网友G:
mark  我们这边也是LZ的办法,母猪咬断电线,空开跳闸了,幸好猪没电死

网友H:
让猪接触不到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