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较器的应用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4-22):
你这个是计算MCU输入的电平变化时间来计算输入电压的。
无法跟踪输入电压。
就是通过RC充电时间来计算输入电压,不太准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计算MCU输入的电平变化时间来计算输入电压的。
无法跟踪输入电压。
就是通过RC充电时间来计算输入 ...

这个是通过MCU-5第一脚的电平变化持续时间长短来定义电压大小的吗?

网友A:
1、MCU-4输出高电平,三极管导通,C31放电
2、MCU-4输出低电平,MCU开始计时,三极管截至,R44对C31充电
3、当MCU-5电平从高到低,结束计时。此时C31的电压刚好等于输入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