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求助高手,我的TVS过烫几秒就冒烟儿,什么问题?有图有真

楼主(2013-04-22):
大家好,我的板子是买回来的开发板,是24V供电的,通过MC33063将24V转化成5V给单片机和芯片供电,原理图如下:

由于我对电源技术不太了解,在买板子的地方试的时候,人家说用24V电源,我没太注意这些,就拿回来了。回来我用GPS-2303C电压源给板子供电,调成24V,电流调的不大,可是一开始供电,TVS管就开始变得特别烫,几秒过后开始冒烟,我就迅速关了电源,现在怕把板子烧了,我都不敢开了,求高手给我支支招,我该怎么办呢?多谢。小弟跪谢了!
P.S 确认正负极连线没问题,一根接24V 一根接GND。

楼主:
我怀疑我的TVS是不是烧了?我用万用表测他的阻值,反向两次测的都是25欧姆,这是不是说明我的TVS已经废了?跪求高手指点,多谢!

网友A:
坏了
把TVS拿掉,没必要用TVS

网友B:
TVS管已经冒烟了,就把TVS去掉吧,上电量一量输出电压对不对。

网友C:
如果你的电源电压没有弄错的话, 恐怕 TVS 的型号弄错了.
再仔细检查一下吧
33063 的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.

网友D:
TVS可以不接的,
取掉,量输出
后续重新选个TVS 补上即可

网友E:
自己查TVS资料,估计就能自行解决问题了

楼主:
多谢各位了!我试试看!不一一回复感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的电源电压没有弄错的话, 恐怕 TVS 的型号弄错了.
再仔细检查一下吧
33063 的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. ...

我知道怎么回事了,型号没有错,我第一次供电的时候错把GND接成了-24V,所以把TVS烧掉了,多谢斑竹了,顺路问一下,我这个TVS是ON品牌的,芯片上面写着第一行ON 446,第二行上面写着3 6A 请问版主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?我买的这个板子上原理图未标出是什么型号,只写了tvs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TVS可以不接的,
取掉,量输出
后续重新选个TVS 补上即可

多谢了,我把TVS取掉后,用24V供电,33063输出是5V没问题了,不过板子一直有不大的响声,应该是来自电源电路,请问这是咋回事呢?是电源电路的哪个元器件过载了吗?我都不敢用了,怕在烧了别的元器件,原理图在上面,版主帮我看一下,多谢

网友D:
响声,电感的声音,
做电子的,放心大胆调试,某种意义上说,烧了才是好事情,才知道为什么?
或者不要用33063做电源,LM2575之类的都可以

网友F:
跟着长见识。。。。。

网友G:
TVS选择时要比电路中工作的电压高一些,一通电就冒烟,像是直接接通了

网友H:
有疑惑!…TVS可以把它看成是稳压值相等的二个二极管:如果电源极性接反、会烧其它器件、但不会烧TVS管的。它冒烟的原因有两种可能:一…电源电压超过24V、二…本身品质低劣!         声响描述不清:‘吱’声轻微…表示频率在18KHZ左右。人是有机会听见的。‘哒’声…表示电感磁芯松动、或有过流现象、同时频率己很低了…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多谢了,我把TVS取掉后,用24V供电,33063输出是5V没问题了,不过板子一直有不大的响声,应该是来自电源 ...

电感100uH有点小,电路进入连续模式与不连续模式交替过程中。将电感提升到330uH或者更大试验一下。

网友J:
TVS被击穿了

网友K:
0V接-24V变成48V输入了, 36V的TVS当然就爆了,起到了设计的保护作用,没有继续干掉后面的元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响声,电感的声音,
做电子的,放心大胆调试,某种意义上说,烧了才是好事情,才知道为什么?
或者不要用33063做电 ...

以前总是担惊受怕,怕烧元器件,听完您的话觉得收获很大,多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0V接-24V变成48V输入了, 36V的TVS当然就爆了,起到了设计的保护作用,没有继续干掉后面的元件。 ...

说的太对了,还幸亏这个TVS了,要是没他估计33063该烧了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有疑惑!…TVS可以把它看成是稳压值相等的二个二极管:如果电源极性接反、会烧其它器件、但不会烧TVS管的。 ...

TVS是因为我错把GND接成了-24V,以至于+24V和-24V实际上达到了48V,才导致36V的TVS烧掉了,但是对于板子的响声我还想再请教一下您,我只是把电路中的TVS拆了下来,由于技术不行,焊盘脱落了,我用飞线把原理图中的D1的脚和C1的脚连了起来,电路工作正常,按说拆下这个TVS的话,对电流电压没有影响啊,那究竟是什么元件在发出响声呢? 还希望高手赐教。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确认一下是GPS-2303C电压源发出的声音还是33063部分电路的声音。

绝对是33063部分电路发出的声音,就是我焊下tvs之后,这部分电路出的声音,跟电压源没关系

网友K:
容易响的元件是绕线电感、某些结构的电容。33063电路在轻载时容易打嗝,此时就听得到

网友H:
己说过;请看回贴!…“仔细点”……另外也许是巧合!因为没有听见声响:无法判断!…

网友M:
电感变压器之类的元件容易发出响声,另外,波形不规则也可能会出响声,挂上示波器看看。

网友N:
AV24V电源防护:

DC24V电源防护:

网友O(2019-12-11):
挖个坟,我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,发现,使用稳压电源(稳压、稳流器),上电TVS就会冒烟,使用普通开关电源就可以有效钳位。这应该是稳压电源强制稳压,造成TVS钳位失效,从而导致TVS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