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信号能反应过来吗

楼主(2013-04-22):
从strobe Home上升沿开始记录strobe A 上升沿个数,记录N个上升沿后,马上把记录的数(信号量count_signal)清零,再判断strobe Home上升沿,如果strobe Home上升沿触发了,马上再用信号量count_signal去记录strobe A 上升沿个数。这就有一个问题,在记录到最后一个strobe A 上升沿后,马上去把信号量count_signal清零,然后去等待strobe Home上升沿,这中间只有100us左右的时间,程序能反应过来吗?谢谢大家指点。我感觉应该能反应过来,毕竟是FPGA,不是MCU。

楼主:
图形如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必须能!!

那这个反应时间大概是多长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这个反应时间大概是多长,谢谢!

看你是用多少频率的时钟来处理了。你需要一个频率较高的时钟来判断两个上升沿。
你所说的反应时间 取决于这个时钟频率。

网友B:
看你的时钟是多少?一个时钟周期即可!

网友:
得看用来采样 a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