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单片机初次上电工作一段时间发热,复位后正常可能是什么原

楼主(2013-04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估计是上电复位电路不正常吧

网友B:
你用的是上电复位还是按键复位?是每次上电之前总会发热还是第一次发热之后后边就不会发热了?

网友C:
看看芯片上电瞬间是否有冲击电流  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  仔细查一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用的是上电复位还是按键复位?是每次上电之前总会发热还是第一次发热之后后边就不会发热了? ...

是上电复位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看芯片上电瞬间是否有冲击电流  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  仔细查一查

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主要是有的正常,有的发热,复位后就测不出来了,

网友D:
这个跟硬件有关系的,可能是单片机的某部分复位了或者是锡渣短路了某部分的

网友D:
上电后,这些可能在不经意间,特别是锡渣的就被整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上电后,这些可能在不经意间,特别是锡渣的就被整掉了

他是工作一段时间才发热的,然后复位之后就正常了

楼主:
有木有人遇到相同的情况,求解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用的是上电复位还是按键复位?是每次上电之前总会发热还是第一次发热之后后边就不会发热了? ...

工作一段时间发热,然后就正常了!

楼主:
给点测试的方法头绪也行啊!!!!!!

网友E:
问题解决了吗   个人觉得是硬件的问题   应该是这个问题     呵呵

楼主(点评):
没有!你遇到过么,我把器件挨个都测了一遍,全部正常!

网友F(2013-05-23):
如果真的是复位一次可以解决,你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启动后立马进行一次自动复位,然后再运行你的程序。这样就不用改你的电路了。

网友E:
实在不行   写个看门狗程序   试一试   感觉应该比较简单   主要还是需要去排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实在不行   写个看门狗程序   试一试   感觉应该比较简单   主要还是需要去排查 ...

恩恩!主要是怕是硬件的问题了!这会儿关注的焦点是找出原因,不是简单的解决问题。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如果真的是复位一次可以解决,你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启动后立马进行一次自动复位,然后再运行你的程序。这样就 ...

不能确定以后会否出现,所以担心啊!

网友C:
这个问题   可以找一找单片机公司的FAE     向他们请教请教   这一块  他们应该了解的比较多

网友C:
另外   感觉会不会是你硬件电路上需要单片机驱动   这样的话   单片机的负载能力不强  也会造成这个现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另外   感觉会不会是你硬件电路上需要单片机驱动   这样的话   单片机的负载能力不强  也会造成这个现象 ...

硬件电路没用单片机驱动,单片机只提供开关量的。

网友D(2013-07-17):
引用 楼主:
他是工作一段时间才发热的,然后复位之后就正常了

单路不复杂的话,主要还是检查下单片机的个管脚的焊接情况的,这个若没问题的话,主要就是检查下你的给单片机供电的电源VCC还送给其他那些管脚或外设用了

网友C:
电源不稳定  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  楼主   这一块   还是需要好好钻研

网友G:
感觉是电路哪里出现了短路   造成的   应该是这个原因   个人的猜测   顶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单路不复杂的话,主要还是检查下单片机的个管脚的焊接情况的,这个若没问题的话,主要就是检查下你的给单 ...

嗯,这个我再看看,电源不稳点还没有考虑过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源不稳定  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  楼主   这一块   还是需要好好钻研

恩恩,忙完其他,闲的时候一直再研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感觉是电路哪里出现了短路   造成的   应该是这个原因   个人的猜测   顶一个  ...

硬件短路,复位不是还会短路吗?但是这个复位就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