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电路设计

楼主(2013-04-22):
这个电路上的稳压管在这里是什么作用,为什么要40V的稳压管。

网友A:
降压用的,得高过40V才能导通。我倒是不了解4148是干什么用的?

元教授的LED就没有4148.

楼主:
我画错了,是和发光二极管方向相反的。

网友B:
楼主不负责呀

网友C:
4148防反接

网友D:
AC输入呀

楼主:
不好意思,我改正确了,这个40V的稳压管除了40V以后才能导通外还有没有别的,如这样的设计对LED有某些好处什么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降压用的,得高过40V才能导通。我倒是不了解4148是干什么用的?

为什么一定要大于40V才能让电路导通,有没有什么讲究的。

网友E:
VZ1, VD1原本想保护LED1、延长LED1的工作寿命。VZ1用不着。反而浪费功率,增加发热。

网友F:
如楼上所说,VD1有保护作用。
   个人认为VZ1可能是对LED1的亮度其调节作用----AC220有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,VZ1的加入可调节其导通角,从而调节光的亮度。

修改电阻值即可调节LED发光,何必多用一个元件?

网友G:
怎么回事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VZ1, VD1原本想保护LED1、延长LED1的工作寿命。VZ1用不着。反而浪费功率,增加发热。 ...

我也觉得VZ1用不上,浪费,但又想别人放在这里应该有它的用处,不然别人不是傻的,所以就往保护发光二极管这方面想,也有同事说可能是保护二极管有好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如楼上所说,VD1有保护作用。
   个人认为VZ1可能是对LED1的亮度其调节作用----AC220有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 ...

用这个稳压管调节还不如加大那电阻更好。

网友H:
我猜是这样的:低于40V电压时LED不亮,或许这是一个有电危险的警示灯吧。

网友I:
那也应该是36V吧?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讨论,还有没有别的想法的,有点变成头脑风暴法的味道了。

网友J:
迟早烧灯,烧电源,又费电

网友K:
交流电源,正负周期导通,不知道对不对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讨论,我已基本搞清楚是干什么用的。
在实际应用电路中,线路中可能会出现几伏干扰的可能性,到时灯就有可能会亮,出现不应有的指示信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