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3C2440的I2C驱动问题

楼主(2013-04-22):
写了个I2C驱动程序,使用的芯片是PCF8591,但是在调用i2c_transfer时,返回值总是-6,在read和write中,调用i2c_transfer返回值总是-6,不知道是怎么的问题,求高手指点

楼主:
用示波器看了下,发现在调用write时SCL是有波形的,我的应用程序里是先write后read,但是write里i2c_transfer返回值为-6

网友A:
-6这个数值总有点意义吧

楼主:
这个值是我在程序中,打印出来的,在网上查了下i2c_transfer,如果返回的是负值,说明通信失败,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失败在哪里,如果失败,那为什么SCL会发出波形呢?

楼主:
我跟踪程序到i2c-core.c,的i2c_transfer程序里发现ret = adap->algo->master_xfer(adap, msgs, num);调用到这里,ret这个值是-6,然后执行if时执行break跳出来了,

楼主:
还有,我用的这个I2C芯片的地址是0x90,但是好像i2c-core.c这一文件里这个地址最大只能是0x77,,所以我吧他改成0xf7,这样加载模块时,就不会出现地址无效的提示了,这个应该和我目前的错误没关系吧

网友A:
从你的回帖来看,你的水平应该不错,自己加打印慢慢调试一下,估计就能搞定了

楼主:
搞了好久总算调出来了,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,我的经验就是像上面这位大侠说的,跟踪程序,打印出调试信息,我用的开发板是MINI2440,里面的很多程序,包括I2C-CORE.C,I2C-S3C2410.C这些程序,有些是为板上的AT2408写的,因此可能对于其他I2C芯片,要做一下改动,我就改了很多地方,只要有耐心,有技巧,慢慢调总会调出来的

网友B:
楼主  我留下qq号,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详解979033442 忘早日回复

网友C(2014-12-12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。返回值是-5,你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D(2015-01-15):
引用 网友C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。返回值是-5,你是怎么解决的?

返回值-5啊,跟你一样的,你怎么解决的?

网友E(2015-03-17):
LM3S6911-IQC50-A2, S3C2440A40-YQ80, 大量全新原装现货,有用到的私我!广兴隆电子,只做原装,假一罚十!QQ:1546625035, 电话:0755-8326588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