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局域网控制设备,需要什么硬件?

楼主(2013-04-22):
大概是想通过电脑软件,控制连接到集线器的其它设备。
其它设备上能通信的是TTL的串口,此设备需要到什么硬件才能接收网络发过来的信号呢?

网友A:
串口一般都是通过 485 再跟设备联接。

网友B:
还是用网口吧,最近在研究W5100 ,你可以每个硬件设备都用TCPIP网口通讯

楼主:
网上了解了一下:以太网接收芯片+mcu解码。是这样的方式吗?
接收芯片都有哪些,搜到的是w5100,cs8900等~~~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网上了解了一下:以太网接收芯片+mcu解码。是这样的方式吗?
接收芯片都有哪些,搜到的是w5100,cs8900等~~ ...

如果你对以太网不太熟悉,可以用常用的485芯片,软件再定个通信协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