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WELWYN电阻的温度系数以及外观问题

楼主(2013-04-22):
我前几天在一家国际上知名的目录供应商处购买了两种阻值的电阻22.6K(RC55Y-22K6BI)和1M(RC55Y-1M0BI)欧姆的轴向引线电阻各100个。当我收到货后,目测电阻的引脚有好似氧化类的附着物(黄色或者偏黑色),而且比较各个电阻本体大小形状都不一。
后来在恒温箱中,不同温度环境下(-20到+80度,温升为100摄氏度)用电阻测试仪测试,通过国标计算温度系数的公式计算,算出电阻温度系数有一半不合格,为30~40ppm。这个电阻的标准值应该是15ppm的。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,是这个品牌电阻的质量问题吗?给我供货的目录供应商是一个国际供应商,在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公司的,应该不会卖假货吧。

网友A:
首先,你电阻测试仪位数够么?他的不确定度需要计算进去,引线电阻是否计算进去,引线的温度系数应对电阻也有影响。

电阻的引脚有好似氧化类的附着物(黄色或者偏黑色)可能是电阻老化过程中的残留,也可能是代理在保管中,温度湿度未按要求控制造成,

可以咨询原厂是否正常,维尔文TT,作为英国的老牌厂商,应该没这么差的

http://www.welwyn-tt.com/

如果可以替换国产的718友晟可以,我试过一般应用都么问题,再不行就威世了的╮(╯_╰)╭

网友B:
引脚有好似氧化类的附着物(黄色或者偏黑色)

不知道是整个引脚都有 还是只有最旁边的地方有 买的是编带的 还是散件  如果是编带的 有可能是编带上残留的胶水

还有一个可能是 因为你的数量实在太少 给你的样品可能是历史悠久的库存品.

网友C:
还有一个可能是 因为你的数量实在太少 给你的样品可能是历史悠久的库存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