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RTC 可行吗?

楼主(2013-04-22):
最近要用到STM32这个东西,精度、稳定性怎样,想省几块钱。精度要求不是很高。有用过的留个脚印。

网友A:
可以,一直用;
当然避免晶振出问题;

网友B:
可以考虑STM32F0,据说晶振的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C:
要求不高,那就用吧,能省些事情

网友D:
外围电路能省就省一点   只有这么玩了

网友E(2014-02-19):
我看有人使用HSE/128作为RTC的时钟源,会不会鲜果更好。

网友F:
我们做的产品中用的都不是芯片内部的RTC,仪表都是外部的,STM32内部听说不是很准,不过没有自己测试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