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编程序每个都不完整,请大神补充。。。。。。。谢谢!

楼主(2013-04-22):
第一个:
ORG 0000H
     LJMP DIR1
ORG 0100H
DIR1:MOV 30H,#127
     MOV DPTR,#TAB
     MOV A,30H
     MOV B,#100
     DIV AB
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MOV DPTR,#0DFFFH
     MOVX @DPTR,A
     MOV A,B
     MOV B,#10
     DIV AB
     MOV DPTR,#TAB
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MOV DPTR,#0BFFFH
     MOVX @DPTR,A
     MOV A,B
     MOV DPTR,#TAB
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MOV DPTR,#7FFFH
     MOVX @DPTR,A
     SJMP $
TAB:DB 0C0H,0F9H,0A4H,0B0H,99H
    DB 92H,82H,0F8H,80H,90H
END
第2个:
ORG 0000H
     LJMP DIR2
ORG 0100H
DIR2:mov 30h,#0F8H
     mov 31h,#0A4H
     mov 32h,#0F9H
     MOV SCON,#00H
     CLR ES
     SETB P1.0
     MOV SBUF,30H
     JNB TI,$
     CLR TI
     MOV SBUF,31H
     JNB TI,$
     CLR TI
     MOV SBUF,32H
     JNB TI,$
     CLR TI
     CLR P1.0
     SJMP $
     END
     第三个:
ORG 0000H
LJMP DIR3
ORG 0100H
DIR3:MOV 30H,#0001B
     MOV 31H,#0011B
     MOV 32H,#0001B
     MOV P1,#11100000B
     ORL P1,#30H
     MOV P1,#11010000B
     ORL P1,#31H
     MOV P1,#10110000B
     ORL P1,#32H
     SJMP $
     END

网友A:
楼主是在搞笑呢,还是在考试呢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在搞笑呢,还是在考试呢??

是提高  呵呵, 帮帮忙吧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提高  呵呵, 帮帮忙吧!

我看是作业不会写吧,找一大段没有一个注释的程序扔上来,什么也不说。请楼主不要低估21ic的智商,先把态度端正了再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看是作业不会写吧,找一大段没有一个注释的程序扔上来,什么也不说。请楼主不要低估21ic的智商,先把态 ...

我调试几天了   不知道为什么不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调试几天了   不知道为什么不行

你总的告诉别人你的“行”是什么,“不行”是什么吧?

网友C:
支持小盆友好好学习汇编语言。

网友D:
LZ问题需要描述清楚...

网友E:
当大家都闲得蛋疼?

网友F:
额.............就知道会有这结果. 楼主保重.

网友G:
原来是填空题

网友H:
你先学会学习再说吧,不然出了校门又该抱怨找不到工作了。

网友I:
又一个不设堆栈指针的,这是系统初始化的第一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I:
又一个不设堆栈指针的,这是系统初始化的第一步。

用不到,没必要设

网友J:
找个指令表一对就看出来。有功夫发都调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不到,没必要设

那怎么办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问题需要描述清楚...

我用protues仿真都仿真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找个指令表一对就看出来。有功夫发都调好了。

是仿真问题   不是程序错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办?

什么怎么办?